[求助] virtuoso边界问题

楼主(2024-07-23):
在virtuoso里make cell一个模块后,如何改变这个cell的边界呢,目前cell的边界会和内部最外层的layer一致,如何手动修改呢,类似lake的cell bdry

楼主:
尝试了edger layer,在返回上层后cell的边界没有受影响,PR bdry也试过了

网友:
我测试tsmc 22n prboundry可以撑开cell边界

网友A:
应该就是PRBoundary吧,如果没有这一层,随便用个不使用的text 层框一下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就是PRBoundary吧,如果没有这一层,随便用个不使用的text 层框一下也行

但是我加了PRBdoundary之后在上层看cell的大小还是以最外层layer为准

网友B:
e~>instance Drawing Mode 选择P&R Boundary

楼主:
引用 网友B:
e~>instance Drawing Mode 选择P&R Boundary

可以了,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