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 TYPE1 TYPE2问题

楼主(2024-07-23):
求助各位大佬,请问工业界如果做时钟的话我看好像都是用TYPE2比较多,为什么不用TYPE1呢,我最近在做TYPE1,发现TYPE1锁定时间快,用MSPD解决SPUR的问题,带宽也可以做到更大,那么具体应用中用TYPE1的坏处在哪里呢

网友A:
I型的鉴相器到VCO的控制端的传输函数没有零频极点 相位增益不能到无穷大 使得锁定时反馈信号与参考信号一定会有相位差  另外它还会有trade off在锁定时间与噪声性能方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I型的鉴相器到VCO的控制端的传输函数没有零频极点 相位增益不能到无穷大 使得锁定时反馈信号与参考信号一定 ...

感谢回复,1型锁相环会有相位差,但是对于同一个PLL来说锁定了之后的相位差也不怎么变了呀,按道理来说,1型锁相环流片出来由于PVT,可能每个片子锁到相同频率的时候相差都不一样,我对别的系统不是很了解,所以我不知道VCO的输出和REF不对齐的话在具体应用下会有什么坏处。而且因为TYPE1不用锁相,只用锁频,所以锁定时间也比TYPE2快很多(我做的100-200ns就可以锁定,如果是TYPE2的话 得微秒级别了)。所以我感觉TYPE1对比TYPE2其实还是有一定优点的

楼主:
是不是因为TYPE1的相差会随着V和T变化而变化呢,电源低频噪声会让输出的相位缓慢漂移,温度变化也会。TYPE1的电源噪声是低通而TYPE2的电源噪声是带通,因为TYPE2有积分路径,所以一些比较慢的低于PLL带宽的扰动成分会被PLL滤掉,但是TYPE1不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1型锁相环会有相位差,但是对于同一个PLL来说锁定了之后的相位差也不怎么变了呀,按道理来说, ...

嗯嗯 我也刚做锁相环理论知识只能到这里了  可以等其他人回答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嗯 我也刚做锁相环理论知识只能到这里了  可以等其他人回答一下

好的  有问题可以多交流  我也刚学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  有问题可以多交流  我也刚学

嗯嗯  我个人觉得你说的上述观点很有道理哈  我以前也纠结过但是没想清楚 照搬的别人的观点

网友B:
1、Type I锁定后有不确定的不为零的相差,该相差会随着温度变化而变化,有些应用中不仅希望锁频,还需要锁相
2、Type I的系统标准二阶传递函数下,可调的变量过小,设计冗余小,基本上要求zeta乘omiga大概为LPF频率的一半,而LPF的频率一般是由应用端定死的。其Jitter和Settle time有trade off
3、Type I 的capture Range有限,有些时候会失锁

楼主:
引用 网友B:
1、Type I锁定后有不确定的不为零的相差,该相差会随着温度变化而变化,有些应用中不仅希望锁频,还需要锁 ...

感谢大佬解答!请问LPF的频率一般是由应用端定死的这句话怎么理解呢 ,是因为带宽确定下来了为了达到一定的相位裕度OMIGA LPF就确定下来了吗?
我的理解带宽越大对RO的相位噪声抑制越好,而且如果PM都一样的话,带宽大锁定时间也会减小,那么锁定时间和JITTER的权衡是在哪里权衡呢

网友C:
在相位锁定环路(PLL)的应用中,TYPE1和TYPE2的选择取决于具体的应用需求。TYPE1 PLL的主要优点是锁定时间快,带宽可以做得更大(reference 5)。然而,TYPE1 PLL需要一个相位误差来驱动压控振荡器(VCO)偏离其优选频率(reference 5)。  相比之下,TYPE2 PLL的优点是,无论VCO必须偏离多少,它都会将相位误差驱动到零⁵。这是因为TYPE2 PLL包含一个比例-积分阶段,可以更好地控制频率和相位(reference 5)。  另外,根据不同的极点和零点配置和比例,TYPE1和TYPE2可以提供不同的性能以适应各种特定的应用(reference 3,4)。然而,TYPE1和TYPE2都有其限制,如果阶数增加到四阶以上,可能会影响到系统的稳定性(reference 3, 4)。  因此,在选择PLL类型时,需要根据具体的应用需求和系统设计要求来权衡。   (1) Frequency tracking PLL type - Electrical Engineering Stack Exchange. https://electronics.stackexchang ... -tracking-pll-type. (2) Performance Comparison and Design Guidelines for Type II and Type III PLLs - Springer. https://link.springer.com/conten ... 011-y.pdf?pdf=core. (3) Performance Comparison and Design Guidelines for Type II and Type III PLLs - Circuits, Systems, and Signal Processing. 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00034-015-0011-y. (4) Phase Locked Loops (PLL) | How it works, Application & Advantages. https://www.electricity-magnetism.org/phase-locked-loops-pll/. (5) Introduction to PLLs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http://www.seas.ucla.edu/brweb/teaching/215C_W2013/PLLs.pdf.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相位锁定环路(PLL)的应用中,TYPE1和TYPE2的选择取决于具体的应用需求。TYPE1 PLL的主要优点是锁定时间 ...

感谢回复!很有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解答!请问LPF的频率一般是由应用端定死的这句话怎么理解呢 ,是因为带宽确定下来了为了达到一定 ...

一般由应用端先确定omiga LPF的值,然后分配zeta和omiga(n),保证其乘积一定。

带宽越大,VCO的噪声会被抑制,但是带内噪声会变大

网友(2024-12-19):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因为TYPE1的相差会随着V和T变化而变化呢,电源低频噪声会让输出的相位缓慢漂移,温度变化也会。TYPE1 ...

TYPE-I和TYPE-II的VCO电源到PLL输出的传递函数不都是(Kvdd/s)/(1+LOOPGAIN(s))吗?所以这两个应该都是带通吧

网友(2025-07-12):
求助博主一个问题,就是TYPE1的PLL可以做sdm小数分频吗?
我现在做的TYPE1的PLL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在整数模式下PLL可以锁定,但接上sdm调制器之后就会失锁;本人小白初次接触锁相环,一直搞不清楚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