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PDK里面LDMOS中Rdson要怎么计算啊?

楼主(2024-07-23):
这边看到PDK里面写的是

Rdson(W/L=2*10/0.2um) Typ=15 mohm mm^2
请问这个应该怎么计算管子的导通阻抗啊?PDK的意思是说20u/0.2u的管子导通阻抗是15mohm吗?那mm^2这个单位是什么意思?如果不是这么计算的话请教正确的计算方法!
谢谢各位!

网友:
Rsp=15m/mm2,假设你需要30m的rdson,那么需要功率管面积为S=15/30=0.5mm2,根据这个面积,再根据你单根LDMOS的面积就可以计算出你需要并联的LDMOS的个数,括号里的那个尺寸只是最小的参考尺寸吧,一般的单根的W会取的比较大,基本达到工艺的上限了

网友A:
一个平方毫米的面积画满MOS(并联),其导通阻抗是15m Ohm。

网友(2024-11-12):
引用 网友A:
一个平方毫米的面积画满MOS(并联),其导通阻抗是15m Oh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