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

楼主(2024-07-23):
求教一下,正常的时候pubkey  -y  打patch 后,lmcrypt_cds 将许可加密,请问下这个许可文件是从何而来

比如可以自己查feature 如何制作文件?

网友:
lmcrypt_cds 这是什么?

license? pubkey 后,只要license格式正确就行。

楼主:
请楼上详细解答下如何保证格式正确。。。 翻了论坛都是自动生成

网友:
需要参考一些正版的license(比如试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