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高亮问题

楼主(2024-07-23):
在点击原理图连线使起高亮,对应版图部分也会高亮,但是在点击或打孔时,版图的高亮会消失,如何设置不让其消失,求大佬解答

网友A:
annotation browser,飞线打开

网友B:
电路里面Create -- Probe -- Add net -- 点击F3将里面的layout选中之后再让鼠标处于add net的状态点击想要高亮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annotation browser,飞线打开

请问在哪里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里面Create -- Probe -- Add net -- 点击F3将里面的layout选中之后再让鼠标处于add net的状态点击想要 ...

学到了,谢谢大佬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