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走线

楼主(2024-07-23):
如果要从管子上走线,要压全压是走线要走完同一排的管子,还是只需要走完有连接关系的管子就行,比较困惑,求大佬解答

网友:
保证match管上的金属环境一致就行

网友:
看你要走的是什么信号,如果是一些静态的逻辑信号,随便走没有啥要求。
如果要是动态的高频 高速信号,那你就要考虑match还有寄生等影响,尽量用高层金属去走线,并且加上shei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