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提取寄生电阻R,后仿真有问题

楼主(2024-07-23):
图一为前仿真和no RC的后仿真,结果基本一致,这是符合预期的。

图二为提取寄生R的后仿真,低温不能正常输出,并且比前仿真的输出还要小。
根据我在TSMC的经验,带R的后仿真是要比前仿真的输出值要大的。
各位大佬,有用过SMIC180的吗?遇到此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图1

图1

图2

图2

楼主:
来填自己的坑,还是版图引起的问题。

LDO的功率管和限流电路的检测管子,没有放在同一个WELL,引起了巨大的电流失配。
两个管子放在同一个WELL,就几乎和前仿真没啥区别了。
有大佬知道,这里面具体的理论吗?
欢迎指导!

网友:
电阻串并联提取出来网表的问题,你可以看看提出的网表和原来电路图里的电阻并联的个数是否对应,好像修改rule里哪个参数可以解决,具体的我也忘记了

网友A:
是不是简并点的问题,可以反标一下R,找下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简并点的问题,可以反标一下R,找下问题。

好的,感谢。我单独仿真下BGR的后仿真,查看一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来填自己的坑,还是版图引起的问题。

LDO的功率管和限流电路的检测管子,没有放在同一个WELL,引起了巨大 ...

所以,可以合理推测,带寄生R的输出却比前仿真低,可能是此时限流电路已经开始作用,导致输出变低。

楼主:
引用 楼主:
来填自己的坑,还是版图引起的问题。

LDO的功率管和限流电路的检测管子,没有放在同一个WELL,引起了巨大 ...

公司大佬说是:后仿提取有寄生,估计是不同路径寄生不同,导致到不同井后电位不同。

既,不同well,由于寄生的原因,造成电位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