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的电阻ro与Ron的区别

楼主(2024-07-23):
Ron电阻和ro电阻的区别
如果按照直流(低频)分析  时采用Ron    高频时采用ro的电阻来理解
那么LNA中的输入匹配 工作频段是高频   有个开关管在里面  这个开关管用小信号模型分析呢   还是用Ron分析
比如这个LNA的增益切换  M2管在输入匹配时看作Ron 还是ro呢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

楼主:
目前说一下自己的理解  MOS开关管工作在线性区时  由于M2的VGS是个定值  即使小信号输入进来对M2的影响为零 小信号不会改变M2的VGS  所以M2在线性区 无论是处理直流信号 还是变化的小信号  它的状态一直不变 电阻为Ron
但是如果M2是电流源工作在饱和区时  它的导通电阻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