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修调电路

楼主(2024-07-23):
带隙基准里的修调电路,分了两部分修调,红圈里的修调接到了三极管。蓝圈里的修调是输出各种输出电压。想问一下,这两个修调为什么采用的方式不同,红圈里的修调目的是什么?希望有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反提的吗?整理下电路吧,猜测一个是用电阻分压调输出vref的电压值,另一个是调整温度曲线即 vbe+ m*vt*ln(k)中ptat项的系数

网友A:
红圈里是调整你的温度系数,蓝圈是对电源电压的值的trim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圈里是调整你的温度系数,蓝圈是对电源电压的值的trim

怎么看出来红圈里是温度系数修调,蓝圈里是基准电压修调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看出来红圈里是温度系数修调,蓝圈里是基准电压修调的啊?

写出你的参考电压表达式vref1=kt(lnn)R1/q/R2+vbe这是红色圈内地表达式,vref2=vref1*R3/(R3+R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