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求教一下关于瞬态仿真的问题

楼主(2024-07-23):
设计了一个全差分双端输出二级运放,在瞬态仿真,看放大倍数的时候,应该选择different nets,看双端输出的差分波形,还是看单端输出波形就可以了?

网友A:
看放大倍数,你看双端和单端都可以,当然输入和输出保持一样的方法。双端会比单端多6db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放大倍数,你看双端和单端都可以,当然输入和输出保持一样的方法。双端会比单端多6db吧 ...

好的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