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bashrc的问题!

楼主(2024-07-23):
在参数提取的时候报了如下图的错误,然后想找一下对应的环境变量检查,打开bashrc发现只有几行没有环境变量的定义请问是我打开错了还是我的文件有问题?
PEX错误:

.bashrc显示:

网友A:
CDS_ROOT   CDS_INST_DIR    CDSHOME   这些都是cadence virtuoso 的环境变量。 PEX rule中会调用这些变量。检查一下你的 virtuoso环境变量设置吧

网友B:
你打开的.bashrc是用户自己的环境变量,还有一个在/etc/rc.local里面是系统开机启动的环境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打开的.bashrc是用户自己的环境变量,还有一个在/etc/rc.local里面是系统开机启动的环境变量 ...

感谢您的回复!我打开了rc.local以及里面提到的文件都没有找到对应的环境变量设置,请问这是对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CDS_ROOT   CDS_INST_DIR    CDSHOME   这些都是cadence virtuoso 的环境变量。 PEX rule中会调用这些变量 ...

你好,请问环境变量还可以从哪找到吗?我打开的.bashrc中没有环境变量的设置

楼主:
我直接查看所有环境变量,并没有找到对应的这两个

网友:
/etc/.bashrc  .cshrc 看看 环境变量 就那么几个位置

网友(2024-09-27):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我打开了rc.local以及里面提到的文件都没有找到对应的环境变量设置,请问这是对的吗

...

看截图,这里设置了license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