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求助】关于共源级电阻负载的直流扫描

楼主(2024-07-24):
初学,在进行共源级电阻负载的直流扫描仿真的时候,发现在vin小于vth时,vout就开始下滑,理论上在M1截止的时候Vout不是应该是VDD嘛,似乎是哪个参数没设好?劳烦各位大佬帮我解答一下?

实际仿真结果

实际仿真结果

网友:
在vth附件时还有亚阈值区域

网友A:
还有一个问题你的NMOS体和源为啥是-799m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问题你的NMOS体和源为啥是-799mv

谢谢解答!
是的,我也对此很困扰,感觉哪哪不对劲,然后刚才把虚拟机返回快照到刚装好的状态,重新搭了电路,发现问题消失了。。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B:
小建议 能用XL 就别用L 了,能用Assembler 更好了ADEL 比较难看历史记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建议 能用XL 就别用L 了,能用Assembler 更好了ADEL 比较难看历史记录

好嘞,感谢您的分享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