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拉伸

楼主(2024-07-24):
版图中在器件外面画的线可以通过s键拉伸,但是在器件之间连线之后边选也只能移动却不能拉伸,求大佬解答

楼主:
刚发现,只选择显示GT和M1就可以拉伸了,都显示时拉伸不了,求大佬解答,是因为连线关系确定之后不能拉伸吗?还是单纯BUG

网友:
重启试一下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你LSW窗口那个地方S那一栏没勾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