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明明保存了管子端口电流却显示没有数据,怎么办?

楼主(2024-07-24):
都select保存了管子电流数据,plot却显示没有数据,怎么回事?只有打开结果浏览器才能显示保存数据的结果。

网友A:
在outputs/setup里面的expression中输入   i("isub(xpm13^d)" ?result "timeSweep")  就可以打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outputs/setup里面的expression中输入   i("isub(xpm13^d)" ?result "timeSweep")  就可以打印 ...

每个结点都要这么单独设置吗?有什么办法可以全局打印?

网友A:
是的。这个和工艺pdk还有关,有的工艺就是不行,我平常用hspice仿真的话,不论那种类型的器件,用.probe isub(x*.端口线名)是可以批量处理的

网友B:
在save all里面对电流只勾选select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这个和工艺pdk还有关,有的工艺就是不行,我平常用hspice仿真的话,不论那种类型的器件,用.probe is ...

用IC616就有这个问题,IC618就没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save all里面对电流只勾选select呢?

试过,也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IC616就有这个问题,IC618就没这个问题。

正常的,IC617同样也是,不必纠结这个,按自己的习惯方式来操作就行。另外,还有一种简单方法,在你需要的电路节点加入analogLib中的0Ω电阻或则iprobe器件,save所加器件的端口电流,就可以打印出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