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MOS当做开关管工作在什么区的选择

楼主(2024-07-24):
如图所示 所以开关管究竟工作什么区不是死记硬背饱和区 线性区  而是看传输的什么信号  当然如果有考虑不全的地方换元指导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输电流开关在饱和区?怎么理解?开关的栅极应该就是单纯的高低电平啊。
以NMOS输入为例的OTA,假设VDD=5, ...

感谢你的回复  首先VDD在现在工艺都是低压工艺1V左右    你看看拉扎维关于混频器的例子如下图能不能理解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低压的情况,或许可以做到吧,你这个图哪个是开关管?

M2 M3  M2在线性区闭合时它画的等效电阻

网友B:
做传输门的开关管,一定是线性区,而且是深度线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传输门的开关管,一定是线性区,而且是深度线性

嗯嗯  它是传输的电压信号嘛

网友C:
开关传输电压,VDS分压小,在线性区;开关传输电流,也是线性区。你说的饱和区,那个是尾电流他是产生电流的电流源,本质不是开关,所以在饱和区。开关导通,不管传输啥,都是小的VDS,几乎接近0小于VDSAT,VGS大于VTH。天然就是线性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关传输电压,VDS分压小,在线性区;开关传输电流,也是线性区。你说的饱和区,那个是尾电流他是产生电流 ...

嗯嗯 确实说它是开关管有点强行  它只是起到分流的作用   感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