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跑Spectre时遇到未知错误

楼主(2024-07-24):
跑仿真的时候报这个错,mc_local=mc_local,然后他就说参数没定义。但是我查阅CDF这个电阻对应的mc_local默认=1.有没有大佬能告知下这个该如何解决

网友:
你可以看看仿真网表中这个值是多少?如果还是mc_local=mc_local,就手动改成mc_local=1试试

网友A:
个人理解:复制一份.scs (或.lib), 然后把“mc_local=mc_local”,改成“mc_local=1”.注:全选->替换。然后再model setup中调用这个.scs(.lib)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理解:复制一份.scs (或.lib), 然后把“mc_local=mc_local”,改成“mc_local=1”.注:全选->替换。然 ...

我这么操作的,直接仿真网表里面改这个参数=1.然后就可以正常跑了,但我不知道这样子对不对。我跑模块仿真的时候mc_local=mc_local不会报错,整体的时候就会。搞不懂为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