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白求助拉扎维课后题

楼主(2024-07-24):
3.17d  为什么Vin等于零的时候  vout等于零?

还有请问各位前辈,这个题应该怎么分析啊,为什么vout会跟着Vin变化?  是因为沟道长度调制效应吗

网友A:
vout当然会根据vin变化而变化,如果不会变化那大多数电路也不能分析了

而针对(d)为何vin=0时,vout=0这个问题其实很直觉,今天一个系统没有输入讯号,那这个系统的输出原则上也不应该有讯号对吧?

这样解释还是没有感觉的话,也可以用小讯号模型来分析这个电路,如附图

小讯号模型分析

小讯号模型分析

网友B:
个人见解:应该是小信号分析吧,考虑沟道调制效应的话,小信号等效电路应该的等效为vin端串联三个电阻到地,当然vin等于0时vout等于0,vout也就是接在ro1和ro2中间输出,自然vout随vin变化而变化。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我以为不是小信号分析呢,如果是小信号分析的话我就理解了,我以为它是那种直流偏置电压的不同导致的他的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ut当然会根据vin变化而变化,如果不会变化那大多数电路也不能分析了

而针对(d)为何vin=0时,vout=0这个 ...

但是我看这个题是Vin从0到VDD变化的,VDD的时候还是大信号吗,我看题目的意思应该是vin保持一个值恒定不变吧,这个时候还适用于小信号模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见解:应该是小信号分析吧,考虑沟道调制效应的话,小信号等效电路应该的等效为vin端串联三个电阻到地 ...

我看题目的意思应该是vin恒定吧,这个时候小信号模型还适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我看这个题是Vin从0到VDD变化的,VDD的时候还是大信号吗,我看题目的意思应该是vin保持一个值恒定不 ...

你这么一说我发现我上面的回覆好像错的离谱了

那这电路的分析方式应该要先判断这两个晶体管的工作区间,写出对应的Vin范围(这里Vin 0到VDD的变化确实应该被归类在大讯号,实际在virtuoso模拟也是使用DC进行这样的simulation)

有了全部的工作范围组合之后才分别画成小讯号模型的等效电路,再做KCL KVL的分析

网友A:
刚刚发现发讯息不能发附件,所以我发这边

这一份资料有说明在分析MOS电路的主要两种方法
大讯号分析:判断MOS偏压在哪一个区间(是cutoff、saturation还是triode等)
小讯号分析:确认好区间后,为了方便计算而将MOS元件以各种线性元件取代,来忽略非线性的特性
可以参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么一说我发现我上面的回覆好像错的离谱了

那这电路的分析方式应该要先判断这两个晶体管的工作区间 ...

也就是说这里的vin是不是就是指用来偏置的直流信号,然后进行小信号分析的时候是在vin的基础上进行再加一个小信号来进行小信号模型的分析,这里的Vin类似于用来提供偏置电压的Vb2  Vb1  VDD?

如果Vin那为啥进行大电压分析的时候VIN等于0的时候VOUT等于0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刚发现发讯息不能发附件,所以我发这边

这一份资料有说明在分析MOS电路的主要两种方法

好的,谢谢您,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刚发现发讯息不能发附件,所以我发这边

这一份资料有说明在分析MOS电路的主要两种方法

您给的这几个例子都是已经偏置在饱和区的例子,但是我发的这个题我主要搞不清的是这个Vin他到底是用来偏置工作状态的直流信号还是进行放大的交流小信号,因为Vin的大小是会影响MOS管导通截至饱和的,就搞得我很迷茫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给的这几个例子都是已经偏置在饱和区的例子,但是我发的这个题我主要搞不清的是这个Vin他到底是用来偏 ...

其实我想给您看的是前半部分,后面只是加强印象的练习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给的这几个例子都是已经偏置在饱和区的例子,但是我发的这个题我主要搞不清的是这个Vin他到底是用来偏 ...

“Vin他到底是用来偏置工作状态的直流信号还是进行放大的交流小信号”     ----     交流小信号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