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DC中EA的类型

楼主(2024-07-24):
想问一下各位大佬,DC-DC中的EA用OTA和OPA各有什么好处呀。听到有人说过电流模用OTA更好一些,这是为什么呢?

还有就是如果用OTA+source follower形成一个OPA的话,source follower在高频下会有类似电感的特性,不太可控。那一般OPA都用的是什么结构呢?

网友A:
通常DCDC中EA不需要很高的增益,最简单的OTA就可以满足要求。没必要追求高增益的OPA,从而导致补偿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DCDC中EA不需要很高的增益,最简单的OTA就可以满足要求。没必要追求高增益的OPA,从而导致补偿困难。 ...

您的意思是不管电压模还是电流模,用OTA就可以是嘛

网友B:
OTA较多,主极点放在OTA输出。另外OTA加SF的结构常见于带斜坡补偿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OTA较多,主极点放在OTA输出。另外OTA加SF的结构常见于带斜坡补偿的结构

请问对于谷值电流模式的DC-DC来说,是不是也用OTA+SF比较好呢。因为只用一个OTA会在重载下VEA会比较高,可能导致采样到的谷值电流一直低于VEA,从而无法产生pwm信号嘛。而用OTA+SF会让VEA的值低Vgs,就不会有刚刚说的问题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