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做综合时,开了multibit时序会变得很差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24-07-24):
如题,在综合时,开了multibit时序会变得很差,会有-500ps+的最大违例;而不开multibit时,最大违例只有-100ps+。(1.2G的时钟)

开了multibit时,做过一些优化来测试:
打开auto_path_group后会优化掉几十ps,效果不大;
禁掉RVTcell后,也还有-200ps+的违例。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开了multibit时序会变差这么多呢?会跟RTL有关系吗?

希望大佬赐教!

网友A:
mb策略选timing driven,初始策略可以选default_none

楼主:
引用 网友A:
mb策略选timing driven,初始策略可以选default_none

flow里是这样设置的。

因为sdc的IO约束有点问题,跑sta check的时候心血来潮又用新的sdc跑了遍综合,第二天惊奇的发现问题解决了

原来sdc约束会对开关multibit的时序有影响,但具体的原因还需要再研究一下!

网友:
可以PR的时候再开MB也为时不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