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通过ps端写大量数据到pl端

楼主(2024-07-24):
求问各位佬们,俺有两个疑惑:
1、fpga可以通过axi和bram实现ps,pl交互,但如果我想通过ps端写入网络模型参数(数据量大,参数以csv或txt保存)到pl端的module,而且不想手动在sdk的交互界面输入,应该怎么办呀,是通过ps端的main函数读写txt文本吗

2、上板后如果pl端完成运算出结果了,我应该怎么获取这个结果比较好呢,是通过ila从pl端抓取还是把结果送到ps端再用main函数处理之类的(我真的不会按需求写main函数呜呜呜呜
感谢各位佬~

网友:
你这个问题还挺有意思的
我想了下,如果不想和ps交互,在pl端放个spi或者uart,包一个简单协议,去读写pl端的sram或者寄存器
这肯定不是最好的办法
我能想到最好办法还是用上ps那面,软件处理uart,再通过axi配置下去。
另外不清楚你那面的pl架构是什么,如果是带axi master去ddr抓模型,还可以ps端初始化到ddr里面

网友:
ps 通过axi接口去读写pl端的ram,pl端把数据存放ram里就可以了 ,如果复杂点,就ps pl 都读写ddr也可以完成数据交互

网友:
感觉做成基于系统的会简单很多,前提是你会做基于系统的编程。
ila其实是给人看的,不要依赖这个工具参与你正常的运行。

网友:
ila是检查用的,所以采集数据上考虑这个不太合适。

写入参数的话,可以考虑vivado里就把地址映射做好,之后直接main里访问地址写入就好了。直接放一个数组,循环放就好。
    *(u64*)(基地址+偏移) = (数组值)

数据上可以先用vitis自带的参考设计看看,数据可以用个DMA(图像数据的话VDMA)装到内存空间里。之后直接读那块地址就好了。带网口,可以发网口,如果有SD卡槽,可以写SD卡,开发板的话,这些一般都有例子的。数据量不多的话也可以UART。

网友(2024-08-28):
看你可能真的对FPGA不是很熟悉,首先这么大的参数量存放的地址不是在ram中,而是从flash中load到ddr中,ps端只是作为控制,给一个start信号,pl从ddr的地址中取数据计算,完成后通过寄存器由ps端读写。好好了解一下FPGA的架构吧

网友:
问题1:老老实实自己写脚本吧。问题2:pl端再开个口,串口、网口啥都行。触发条件写感兴趣的。正常来讲自己定义好ps和pl之间的交互指令,直接ps发令等着收就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