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模块:power/ground的连线问题

楼主(2024-07-24):
1.模拟IP:mos的S端怎么连到power/ground?
一般情况下是铺金属线,从顶层金属打孔打到MOS上,还是将S端先连到ring上,然后铺金属线,从顶层金属打孔打到ring上?
2.两种方式各有什么优缺点?
3.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4.模拟IP内部的数字逻辑cell的电源/ground怎么铺?
5.之前的画的IP:没考虑这么细。只是最后将电源/ground按照网格状等间距铺在MOS身上。也没有具体模块具体分析。有的模块对寄生电容很敏感,就不能将Power/Ground铺在身上。也没有考虑如果将s端接到ring,ring上是否受干扰。怎么受干扰?受什么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