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参数化设计能生成有优先级的arbiter吗??

楼主(2024-07-24):
有N组data和vld同时过来,要先保存再输出,用generate应该怎么实现???

网友A:
把优先级放到参数里面就可以了,具体实现可以自己想一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优先级放到参数里面就可以了,具体实现可以自己想一想

根本就不确定来的来的data数量,case和if的数量也不确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根本就不确定来的来的data数量,case和if的数量也不确定,

参数化也不一定要用generate for吧。
之前我做的是在always块里用for,总的master数量参数化定制。在有valid的情况下把参数化的优先级纳入比较。阻塞地记录当前优先级。
也可以不用fullcase,阻塞赋值可以搞出有优先级的操作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根本就不确定来的来的data数量,case和if的数量也不确定,

generate 又不能动态生成 code,必须按照最差或最大资源来设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generate 又不能动态生成 code,必须按照最差或最大资源来设计吧

那怎么写

网友:
得自己写一个控制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