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异步fifo中读写数据位宽不等

楼主(2024-07-24):
最近被面试官问到如果异步fifo的读写数据位宽不等,比如读>写,或者写>读,该怎么处理,我直接糊弄过去了,没有答上来。

事后上网搜了下,也没找到满意的回答,请教各位大佬在实际项目中遇到这种情况会怎么办

网友A:
可以考虑在读侧或写侧加上位宽转换器,这样异步FIFO读写数据位宽就相同了
通常令这个位宽为原有读写位宽更大的那个值

网友B:
我的粗浅理解:
读>写  那么对齐MSB,让读的位宽LSB为0就好了:
读<写 需要把数据截断,这时候需要加一个截断器,保证数据的线性。

楼主:
感谢各位回复,学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粗浅理解:
读>写  那么对齐MSB,让读的位宽LSB为0就好了:

他既然问了,肯定是有点需求的啊。最基本的,你不能造成位宽的浪费吧。
如果按照你的这种截位什么的,那这是考你拼位截位吗?

我的理解,可以把FIFO的位宽设为读写位宽的最大公约数。比如写8bit,读12bit,那FIFO位宽就是4bit。写一次就是2个地址,读一次就是3个地址。然后写的时候拆成2个数,写使能打两拍;读就读三拍,然后拿到3个地址的数拼起来

网友:
可以利用 memory 的 be 信号(最好是 bit mask 这样的,位宽控制更灵活)

网友:
位宽转换器,通过时钟的分频倍频来解决位宽不同,快时钟采高位款,慢时钟采低位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在读侧或写侧加上位宽转换器,这样异步FIFO读写数据位宽就相同了
通常令这个位宽为原有读写位宽更 ...

如果读时钟50M,读数据位宽[14:0],写时钟100M,写数据位宽[9:0],也就是写的更快,但是写的数据位宽更小,那只需要在写时钟下把写数据位宽转换成10bit,读数据不动就行了是吗?

这种方法和寻找读写数据位宽最大公约数的方法相比,哪种更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