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om电容寄生电容提取的奇怪问题

楼主(2024-07-24):
电路如图
layout中mos电容没有,mom电容打散,识别层去掉,两个mom中间用m2,m3,m4连接,layout如图
提取的寄生电容为3f
将中间连接m4去掉,用m2,m3接,寄生电容变为30f
再将M3去掉,只用m2连接,寄生电容变为53f
将m2去掉,connect by name,寄生电容变为75f
请问,去掉中间连接的m2,m3,m4后改变了什么,为什么寄生电容的变化会这么大?是bug吗?

网友:
你layout左下角跟右上角两个是啥,都删掉,再一步步做实验,首先保证版图干净清晰再做抽取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