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RROR

楼主(2024-07-24):
Netlisting failed because the function 'hnlNetNameOnTerm' was called with a non-existent terminal 'vd11' on the current instance 'I27' in the design '003.SAR_ADC/0_TB_TOP2_tb/schematic'. Provide a valid terminal name with this function and regenerate the netlist.\n\n"

网友:
都把答案告诉你了,你找个翻译软件翻译下把

网友:
你的'I27' 这个电路的pin:vd11电路上和symbol不匹配,重新打开该电路,检查一下,然后check and sa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