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放大器IIP3仿真

楼主(2024-07-24):
最近在仿放大器的iip3,用的是cancellation的方式想提高线性度,拉扎维上有。仿出来的结果很奇怪,求教。

楼主:
增益设的4dB,另外想请教下,大概能做到IIP3多少

网友:
输入扫描的不够吗  还没有交点   IP3这么大 很好的线性

网友(点评):
主要增益做的低,线性度会高。就是这个三阶交调的曲线不太直。

网友(2025-03-25):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iip3曲线有凸起或下掉,请问怎么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