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跑完dummy后report弹不出来,怎么处理?

楼主(2024-07-24):
跑完dummy之后,report弹不出来,请教一下各位大佬,这个怎么修改脚本?

网友:
删除.rvedb也不能弹出RVE窗口的话,进一步删除用户home文件夹下的隐藏文件:.rvedb、.cgirvedb、.rve文件夹; 清空工程内下DRC、LVS运行目录下所有文件,并删除工程目录下的隐藏文件.cgidrcdb、.cgilvs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