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CMOS图像传感器噪声分析

楼主(2024-07-24):
最近在学习CMOS图像传感器,其中有关Pixel的噪声分析、Readout噪声分析搜集了一些资料,与大家分享。

Analysis of Temporal Noise in CMOS APS.pdf

ANALYSIS OF NOISE IN CMOS IMAGE SENSOR.pdf

Analysis of Temporal Noise in CMOS PhotodiodeActive Pixel Sensor.pdf

Charge Transfer Noise and Lag in CMOS Active Pixel Sensors.pdf

Design ,Analysis,and Optimization of a CMOS Active Pixel Sensor.pdf

Noise Analysis of a Fully Integrated CMOS Image Sensor.pdf

Noise analysis of fault tolerant active pixel sensors.pdf

Noise Reduction using In-Pixel Chopping inCMOS Image Sensors.pdf

Optimization of Noise and Responsivity in CMOS Active Pixel Sensorsfor Detection.pdf

Spectral Analysis of Reset Noise Observed in CCD.pdf

网友A:
楼主做哪个方向的?我是做像元设计方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做哪个方向的?我是做像元设计方向的

刚刚初学者,做CIS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初学者,做CIS的

CIS虽然小众产品,但涉及的多,数模混合电路 + 半导体工艺 + 光学 +封装  ;噪声的话 初学还是看现在的项目对标的竞品,感觉还是多看看大厂 sony 三星的,这些学校研究所写的 很容易把人带歪

网友B(2025-01-17):
这个其实就像素那边的1/f噪声,比较器的热噪声。这两个决定了90%的CIS噪声成分。
1/f可以被CDS动作滤掉大部分。但比较器热噪反而被CDS进行放大了。

1/f 噪声减小主要靠增大Amp sf面积。比较器热噪主要是对管gm的取值,和比较器自身的带宽设定。
系统就是一个带通滤波器。下限是CDS频率,上限是比较器LPF模型的3dB带宽,或者积分反推Noise Bandwidth。

随机噪声单纯一点,能量都是可以计算出来或者仿真出来的。不单纯的是RTS,各种FPN等。

网友C(2025-03-19):
引用 网友B:
这个其实就像素那边的1/f噪声,比较器的热噪声。这两个决定了90%的CIS噪声成分。
1/f可以被CDS动作滤掉大部 ...

你好 请问一下CDS放大了比较器噪声这个可以怎么理解呢?有资料可以分享一下吗?谢谢

网友B(2025-04-18):
引用 网友C:
你好 请问一下CDS放大了比较器噪声这个可以怎么理解呢?有资料可以分享一下吗?谢谢
...

信号x(t)的傅里叶变换是X(jw)。
信号x(t-tcds)的傅里叶变换是e^(jwt0)X(jw).
CDS,其实就是x(t)-x(t-tcds),那么传输函数就是:
1-e^(jwtcds).

我给你一段matlab代码,你运行下再理解下吧,对不起公司不能发图片~
%% parameter
tcds=2e-6:
f=logspace(1,7,100000);
%% TF

power_cds=(2*sin(pi*f*tcds)).^2;
%% plot
semilogx(f,power_cds);title('Power Spectral density of HPF(CDS)');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信号x(t)的傅里叶变换是X(jw)。
信号x(t-tcds)的傅里叶变换是e^(jwt0)X(jw).
CDS,其实就是x(t)-x(t-tcds ...

这下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