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RC:floating.psub_float

楼主(2024-07-24):
1.一个模拟IP:内部有多个NWELL。

需要在每一个NWELL的四周围一圈p_guarding吗?
2.不围的话:会报floating.psub_float
3.在每一NWELL的周围围一圈p_guarding,电位相同,接芯片最低电位。floating.psub_float就没有了。
4.在顶层:Nwell的周围也没有围ring。

5.有没有理解这个float psub到底是怎么回事?需要版图clean吗?不clean这个会有风险吗?

网友:
check your PDK relevant documents, there must be a solution

楼主:
谢谢您的帮助!

网友A:
首先建议你看看半导体器件物理,去drc的rule文件中查看管子的剖面图,了解管子结构。
然后他报的错是,你ISO岛中的p-(我个人理解成独立的p衬)悬空了,也就是isub。所以我猜测你用的应该是ISO管,它并非直接做在整个衬底上,是做在由nbl(埋层)和n注入隔离出来的一个碗装结构内,相当于和整个晶圆的p衬分离了。那么这部分隔离出来的p也是需要固定电位的,并非是你的n阱周围要加ptap,并固定电位,和你的n阱毫无关系。是你ISO岛中的isub,必须要固定电位,不应该悬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建议你看看半导体器件物理,去drc的rule文件中查看管子的剖面图,了解管子结构。
然后他报的错是,你IS ...

谢谢大佬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建议你看看半导体器件物理,去drc的rule文件中查看管子的剖面图,了解管子结构。
然后他报的错是,你IS ...

大佬,目前设计的版图,工艺是TSMC180nm_5V。不是BCD工艺。版图中没有用到ISO ring。

网友:
nw应该是围在pmos周围的n环上的吧,假设所有nw电位相同的话,把他们的n环相互之间连接起来接好电位以后只需在整个模块外面围一个

网友:
nw应该是围在pmos周围的n环上的吧,假设所有nw电位相同的话,把他们的n环相互之间连接起来接好电位以后只需在整个模块外面围一个p环应该就不会报这个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