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NC登陆不了cadence

楼主(2024-07-24):
又遇到相同问题的友友们吗,求解答

网友:
check your file system quota, you are out of disk space

网友(2024-09-07):
Your storage space is full, just ask Teacher to help you clean up the space..

网友:
什么版本的 linux ? 针对你这个版本的 Linux 在网上去搜 VNC Server 具体怎么配置。正常情况下,你是需要在 /etc/systemd/system/ 下创建一个 vncserver_yourname@:1.service 这样的service 配置文件的,然后用你要登录使用VNC的这个 username 去执行 vncpasswd 给VNC创建密码,然后你要执行 sudo systemctl daemon-reload 来刷新 services. 最后你要用 systemctl enable --now vncserver_yourname@:1.service 去启动这个 service. 然后再给防火墙加上 5901/tcp 的连入许可,这时才能从外界通过VNC Client 访问 <serverip>:5901 来连上你的 VNC 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