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白求助基础问题,求各位大佬前辈解答

楼主(2024-07-24):
1.MOS管的小信号模型适用于三极管区吗?
2,沟道长度调制效应存在于三级管区吗?ro的公式和饱和区的一样吗?
我看拉扎维课后题求增益的时候在三极管区的增益只是gm的公式变了。
3.拉扎维第三章的一些模型好像并没有考虑偏置电压的问题,如图,这个vin是小信号还是大信号,他分析的时候好像是在大信号情况下画出的图b,现在做第三者的类似的课后题搞得我有点晕,我搞不清楚用小信号模型分析还是直流分析?如果vin是一个恒定值的话,小信号模型不就不成立了吗?

欢迎各位大佬进行解答,万分感谢!

网友A:
放大器基础教育阶段,vin基本都是小信号分析,如果vin恒定,在小信号模型里面,恒定的电压就是GND,所以不是恒定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大器基础教育阶段,vin基本都是小信号分析,如果vin恒定,在小信号模型里面,恒定的电压就是GND,所以不 ...

谢谢您,我懂了

网友:
以上图电阻为例,大写字母是直流RD,小写是小信号Ron。vgs小信号,VGS直流偏置电压,Vgs交直流。
器件模型有很多,比如由Berkeley维护的bsim3,bsim4(100nm以下工艺)。https://bsim.berkeley.edu/models/bsim3/。还有Charge Sheet Model (CSM),EKV Model。
mosfet的工作区有的分为线性区、饱和区;或者强反型、中等反省,弱反型。gm/id 很大,mos进入strong inversion。

网友B:
不适用三极管区,跨导计算公式不一样。同样存在勾到长度调制效应。小信号计算参考一下傅里叶分析,理解一下交流直流叠加的概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适用三极管区,跨导计算公式不一样。同样存在勾到长度调制效应。小信号计算参考一下傅里叶分析,理解一下 ...

线性区沟道长度怎么变化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线性区沟道长度怎么变化呢

勾到长度调制的那个模型,没有区分是三极管区还是饱和区,后面乘以了一个vds的系数,所以我觉得三极管区也有,但是三极管区的vds值很小,所以不明显,几乎看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勾到长度调制的那个模型,没有区分是三极管区还是饱和区,后面乘以了一个vds的系数,所以我觉得三极管区 ...

嗯嗯  耗尽层会有一些展宽  使得沟道慢慢夹断  长度会减小一点很严谨嗷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

网友(2025-06-27):
见拉扎维第二版例2.6,上面说三极管区不存在沟道长度调制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