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yperLynx 怎么仿真LPDDR5

楼主(2024-07-24):
HyperLynx 怎么仿真LPDDR5?最近在看LPDDR5协议,LPDDR5要IBIS-AMI module仿真,如果厂商只提供了IBIS Module,怎么处理

网友A:
在HyperLynx中仿真LPDDR5需要使用IBIS-AMI模型,这是因为LPDDR5的信号完整性(SI)和功率完整性(PI)分析需要考虑更多的因素,例如公共模电压、发送端的非线性(上升/下降阻抗和斜率差异)以及前向时钟(DQ Strobe)。

如果厂商只提供了IBIS模型,那么可能需要进行一些额外的步骤来进行仿真。首先,你可能需要将IBIS模型转换为IBIS-AMI模型。这可能需要一些额外的工具和专业知识,因为IBIS-AMI模型包含了更多的信息,例如通道响应、均衡器设置等。

然后,你可能需要使用一些特殊的技术来处理LPDDR5的特性。例如,你可能需要使用多边形时间域(Multi-Edge Time-domain)来提高仿真的准确性,因为这可以包括更多的发送端非线性效应。此外,你可能还需要处理直流偏移(DC Offset),这是因为向AMI_GetWave输入的波形被直流公共模电压偏移。

总的来说,如果厂商只提供了IBIS模型,那么你可能需要进行一些额外的步骤来进行LPDDR5的仿真。这可能需要一些额外的工具和专业知识,但是通过这些步骤,你应该能够进行有效的LPDDR5仿真。
(1) DDR Simulation with IBIS-AMI. https://ibis.org/summits/jan20/wolff2.pdf.
(2) Using IBIS-AMI for DDR5 applications. https://ibis.org/summits/nov22a/he.pdf.
(3) HyperLynx DDR5 and LPDDR5 Analysis Reference. https://support.sw.siemens.com/e ... ference/index.html.
(4) HyperLynx | DDRx Interface Design | Siemens Software. https://eda.sw.siemens.com/en-US ... ign-hyperlynx-ddr/.
(5) DDR5 Interface Analysis with HyperLynx - 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P6RwC_HYzs.
(6) DDR5/LPDDR5 Suppor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3dmHG0jnHY.
(7) Successful DDR5 and LPDDR5 SI Analysis with PrimeSim HSPICE StatEye and IBIS-AMI Models - 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vO-0cH1oWI.
(8) DDR5/LPDDR5 Suppor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xSeRgnx2sE.
(9) undefined. https://docs.sw.siemens.com/en-U ... .hl_ddr5_lpddr5_gd.
(10) undefined. https://eda.sw.siemens.com/en-US/pcb/hyperlynx/.
(11) undefined. https://www.synopsys.com/.
(12) undefined. https://www.youtube.com/synopsys.
(13) undefined. https://twitter.com/synopsy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HyperLynx中仿真LPDDR5需要使用IBIS-AMI模型,这是因为LPDDR5的信号完整性(SI)和功率完整性(PI)分析 ...

thanks. SOC和LPDDR5都只有IBIS module, 根据Siemens application note for LPDDR5, using pass-through RX/TX module添加到现有IBIS module里调用,但好像还是不行。
Any way, 感谢回复,我再study一下分享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