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dual-port mem 的 mbist 时钟问题

楼主(2024-07-24):
第一次做 dual-port 的 mbist,遇到问题求助各位大侠:

用到的 dual_port mem 两个时钟不同源、不同频,两个时钟分别来自 PLL0 和 PLL1。
运行完脚本后,发现工具在 CLKA 端插入了一个mux(下图红色部分),导致在mbist 模式,CLKA 和 CLKB 为同源同频时钟,都来自PLL1。

请问:怎样设置才能使两个时钟保持原来的不同源、不同频呢?

网友A:
问下DFT工程师mbist mode具体的时钟方案。如果CLKA和CLKB是异步的话,那直接对mux设置case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下DFT工程师mbist mode具体的时钟方案。如果CLKA和CLKB是异步的话,那直接对mux设置case就行。 ...

两个时钟是异步的,但是这个mux 是 mbist 脚本插入的,原设计中没有这个mux。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时钟是异步的,但是这个mux 是 mbist 脚本插入的,原设计中没有这个mux。 ...

这个就不清楚了,一般会和DFT工程师确认具体mode case值,然后定义好生成时钟,不然后面做CTS也会出问题。猜测是不是工具把你这两个时钟当中的一个当作测试时钟了?

楼主:
在网上找到一份帖子,截取部分如下图:
按照这份理解,我现在的做法似乎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