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网格状金属和有源区

楼主(2024-07-25):
最近看了个Fab给的layout example,发现使用了网格状金属把layout空余的地方铺满,并且一整片金属都连在一起,然后接在GROUND PAD上,我发现这种做法好像对空间的利用率更高,能在有限的空间比使用脚本加dummy metal提升更多的金属密度,所以我觉的如果die偏小并且DRC不允许在边角加dummy金属的情况下手动铺一层网格状金属效果应该比用脚本加的小方块效果要好一点。
根据代工厂的做法,我想到如果die内有源区密度远远不达标,是不是可以同样地在所有空余地方铺一层网格状有源区,跟网格状金属叠在一起再打孔,然后金属接GROUND PAD ,这个既可以保证所有网格状有源区都能接地,特殊情况下还可以用来当地线用,有没有大佬来帮我分析一下这么铺有源区会有和影响,会不会引起啥问题。

网友A:
hi~请问有没有图片呀 想看看啥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hi~请问有没有图片呀 想看看啥样的

公司不能截图,等我有时间装个虚拟机画一个上传吧

楼主:
好像是这么回事,mesh ground

网友B(2024-12-05):
无图无真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图无真相啊

后面没在意这个事了, ODdummy还是正常用脚本加就行,没必要去折腾。

网友:
这个相当于加强power ground连接,在pad区域客观减少latch up诱发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