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不同工艺的CDL怎么做SVS验证

楼主(2024-07-25):
(图片)

网友A:
不同工艺的cdl?device name、net name都可能有变化,对比是不是没啥意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同工艺的cdl?device name、net name都可能有变化,对比是不是没啥意义

主要还是device name 不一样。net name 不一样也可以对比

网友C:
替换成同一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还是device name 不一样。net name 不一样也可以对比

是的,是不是要写个文件,关于管子对应关系,比如SMICP18 =TSMCP18,这样的,然后加在SVS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替换成同一类型

我已经换好了,换成另外的工艺了!就是A工艺(原)要对比B工艺(现)!

网友D:
calibre有个语句LVS MAP DEIVCE可以转换管子类型,你可以查查用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calibre有个语句LVS MAP DEIVCE可以转换管子类型,你可以查查用法

求个详细的教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个详细的教程

具体你要去查查svrf手册,我忘了用法

网友(2024-12-03):
LVS MAP DEVICE MP(OLD) MP(NEW) SOUR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