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WBGA Window BGA限制

楼主(2024-07-25):
该封装查了一下主要是用于DRAM DDR3以后的封装,主要是78FBGA,96FBGA。
但是DRAM厂商三星、海力士、美光、兆易等外形又不完全一样,有些是普通的BGA(三星1G~8G),有些是WBGA,
且同一个厂商不同容量下可能对应不同外形BGA和WBGA。

问题来了:
1. DRAM芯片封装外形有没有严格标准,普通BGA和WBGA怎么选择?
2.WBGA需要Die中央设计Pad,对称性更好,线路更短。如果不是window BGA,应该是die 两边打线,对于芯片设计是不是要求更高?
3.FC倒装理论上也能作成WBGA,window用于底部填充也会更好吧?

补充:
1. JESD79-4 DDR4 SDRAM STANDARD 只定义了 Ball array/pitch/ballout (参考 MO-207 封装出球策略);
一般此类封装中央3列区域是空白的,应该就是预留的window位置,没有提及是否一定要开窗。

网友:
普通BGA和WBGA没有特别规定吧,只有Ball map一样应该就符合标准。另外WBGA一般单Die用的多一些,基板一般两层就够了,封装设计相对简单一点,两颗Die 以上容量高一点的一般是两边打线,基板层数会多相对要求也会高。FC倒装就不涉及window的说法,顶多会有个排气孔。

楼主:
谢谢回复。

WBGA有看到Flip Chip (Bottom Die )+ Wire Bonding(Top Die)的叠层封装。

再问下,Flip Chip 排气孔 和 Wire Bonding的打线window设计上有什么不同,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