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真时error:The effective width of junction is less than or equal to zero.

楼主(2024-07-25):
前仿没有问题,LVS也顺利过掉,提参也正常提出,就是在提参后利用config进行后仿真时,ADE  specture出现error :
The effective width of junction is less than or equal to zero.
请问各位大佬这是为啥?应该怎么修改或设置?

网友: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即解决了没

网友:
你使用calibre提取后仿的时候,是不是那一行m=1什么的没写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