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Vout下降会导致增益变大啊

楼主(2024-07-25):
求助为什么Vout下降会导致增益变大啊,可以帮我解释一下吗 谢谢

电路

电路

网友A:
“为什么Vout下降会导致增益变大”,不是Vout下降导致,这里是M1 M2对输出的作用是相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Vout下降会导致增益变大”,不是Vout下降导致,这里是M1 M2对输出的作用是相加的 ...

谢谢我明白了,是不是可以理解成两个管最终效果相同使得增益变大

网友B:
可以这么理解。如果是电流源负载的共源级,vin变化增加一个Δvin,vout变化减少一个Δvout,而这个都处于饱和区的反相器,上下两管子互为电流源负载的共源级,那么,vin变化增加一个Δvin,vout变化减少2个Δvout,既2*Δvout,也就是输出变化更强烈了,体现为增益变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这么理解。如果是电流源负载的共源级,vin变化增加一个Δvin,vout变化减少一个Δvout,而这个都处于饱和 ...

好的非常感谢,我明白了

网友(2025-08-11):
还有个问题:文中所述的(1)和(2)两点是同时发生的吗?也就是当两个管子处于饱和区且Vin增加ΔVin时,M1的电流增加,而M2的电流减小,Vout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