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各位大神,这个报错是因为什么触发的呢

楼主(2024-07-25):
如上图

网友A:
器件的BODY环,SUB环加了吗

网友:
latch up,接IO的P和N的距离不满足35,得拉宽

网友:
衬底距离mos不能大于35um

网友:
MOS管有源区任意一点到衬底接触的距离不能超过35u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器件的BODY环,SUB环加了吗

确实是因为没加造成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