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单端输出二级运放,第一级用单端输出和差分输出的优缺点。

楼主(2024-07-25):
如题,一个二级运放,第一级采用五管OTA,第二级用共源极。
1. 第一级用单端输出。
2. 第一级用差分输出,在第二级转单端。
想请问两种结构有啥优缺点呢?

网友A:
图2的第一级要做CMFB,自己找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2的第一级要做CMFB,自己找麻烦。

每种结构总有优劣呗hh,在拉扎维上看见了一条“可以保持第一级的差分特性”,或许图2的CMRR会好一点?

楼主:
多谢!sansen这本一直没时间看,才看到第二章。

楼主:
sansen0710的电路好像并不一样,sansen0710的二级运放,第一级是用两个电流镜电路输出的。我给出的电路可以参考拉扎维第2版P9.7.4 两级运放中的共模反馈,图a。(lz自己画的图略去了CMFB)

网友:
再加一种作比较

网友(2025-08-11):
博主有知道怎么分析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