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对于一个.35um的BCD工艺中有一些疑惑

楼主(2024-07-25):
群里面有没有对高压BCD工艺比较懂的大佬呀?
上面两张图片都是从PDK文件中截的图,NHDD在PDK中的解释是

这个HDD区域是什么区域我不是很明白?
HDD区域和Pdrift和Ndrift区域的参杂浓度关系是什么样子的呢?
HDD区域和Pdrift区域的深度关系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PDK中给出的器件横截面图能准确的展示器件各层次的深度关系吗?
NWELL和-drift的参杂浓度和深度关系又是什么样的呢?

HDD region应该是指的BCD工艺中的双重扩散区域吗?
我猜测(认为)HDD区域的参杂浓度应该是高于_drift区域的参杂浓度的吧?
对于一般的BCD工艺_drift区域是不是深度要比NWELL(N阱)深度更深,参杂浓度更低呢?

补充一句这个BCD工艺是台湾NUVOTON的  .35um的BCD工艺,有没有大佬之前接触过这个工艺的,或者说了解这个工艺的?

网友:
感觉上是PBODY IMP之类的

网友(2024-09-03):
1.感觉是跟NLDD/PLDD轻掺杂漏工艺相反的一种工艺,楼主你有答案了吗?

网友(2025-08-04):
Usually in BCD process, HDD is the highly doped drain which helps to have a better electrical connection between metal contract and semiconductor, so that no wanted Schottky junction forms. NHDD is basically a extended drain region with higher annealing time/temperature, usually with high ion implantation energy one can dope the N-type purity in bulk and than use annealing to get a higher doped area below the drift region.

网友:
除了NBL之类的埋层倒置结构以外,大部分时候阱越深掺杂浓度越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