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fch=100k的斩波运放BGR,用环形振荡器作PSS+PAC只能看到振荡频率以上的图形

楼主(2024-07-25):
图中红线为同频理想时钟作斩波时钟时的PAC曲线,而黄线是振荡器作斩波时钟的PAC曲线

而用环形振荡器作PSS+PAC只能看到振荡频率88k以上的图形,请问是什么原因啊?

可能我对仿真方法或振荡器理解不够深刻,请指教

网友A:
应该时PAC初始频率设置错了,我也仿过PSS+PAC,没有出现你这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时PAC初始频率设置错了,我也仿过PSS+PAC,没有出现你这样的问题。

没错的,同样的pss和pac设置,分别用理想时钟和振荡器得到结果的起始频率不同

网友(2025-05-29):
老哥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