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前仿反相器正常,后仿波形变同相

楼主(2024-07-25):
第一次做后仿,使用的是virtuoso ,前仿的波形是个正常的反相器波形,后仿却变成了同相

楼主:
提取的寄生电容有问题,很好奇是怎样的寄生电容实现这样的结果

网友A:
还有一种可能,你的衬底或者阱电位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种可能,你的衬底或者阱电位不对..................

lvs过了应该能证明接对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种可能,你的衬底或者阱电位不对..................

对比了下别人画的,应该是我画inv时没有画电源地的port,加了instance的vdd gnd(按照文档画的),现在加上port,就正常了。
相比之前的感觉多了电源地的寄生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