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下这个LDO的结构如何理解?

楼主(2024-07-25):
这个LDO的输入又当作第一级的供电,总的供电是Vsupply,看起来好奇怪啊, 有见多识广的大佬帮忙解释一下嘛?

网友:
输出给第一级做电源?电路没错的话确实奇怪
功率管栅源间电阻多大?或许是偏置电流和该电阻能形成一个较大的初始VGS使VO有一个较大的初始值,使第一级能工作然后进行反馈降低输出至设定值。不过这样的话如果VSUP是高压好像行不通

网友:
Usupply输出部分实际是启动部分,一般会让vo逐步上升。前面的控制部分会在vo达到一定电压时开启,并逐步接手输出部分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