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跑完DRC不显示任何结果?

楼主(2024-07-25):
如题,请问有人知道跑完DRC不出DRC Results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A:
只有一个cell 这样,还是所有的都这个样子啊

网友B:
会不会跑的是那个天线效应的那个dr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一个cell 这样,还是所有的都这个样子啊

所有的都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跑的是那个天线效应的那个drc

就是正常跑的DRC

网友C:
没报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报啥错?

解决了,是重启后DRC的设置被更改了,选错了DRC R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