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timing report中的no path

楼主(2024-07-25):
在分析timing报告时,有的路径报的是no path 有的是no constrainted path ,这两者有什么不同?

网友:
no constrainted path是可以报出来的,可以看delay和latency等信息,就是没有约束所以没有setup/hold的slack计算。no path 是报不出来的因为不存在。

网友:
1、no path 可能是由于false path等约束造成,具体得查看你加的约束。2、no constrainted path 指未加约束的timing path,一般用check_timing 可以检查,需逐条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