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反向芯片数据导入

楼主(2024-07-25):
问一下大家,ChipAnalyer导入之后。这些标记的框和线与实际的位置有偏差。怎么解决啊

网友A:
导入或者导出的时候设置了偏移  整体都偏移设置下偏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入或者导出的时候设置了偏移  整体都偏移设置下偏移试试

导入csf文件的时候,没有设置偏移这一项,直接就加载数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导入csf文件的时候,没有设置偏移这一项,直接就加载数据了

根据脚本文件调整工作区边界勾选看看   不然重新导出  默认设置就可以 导入也默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