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过程中调用的IP怎么处理

楼主(2024-07-25):
求教一个问题:DC综合时,代码中调用的flash IP怎么处理,link_library 链接了flash的db文件,但综合时会报找不到rtl中调用的flash ip的.v文件。

网友:
log里还有别的信息吗,检查一下rtl和db是不是全部吃进去了,然后看一下rtl里面这个ip的信号位宽是不是跟db匹配的,通常都是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