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bist retention test问题

楼主(2024-07-25):
本人刚开始接触dft相关工作,问题可能有点基础,希望大佬们不吝赐教。
目前的状态是:使用Tessent出pattern上机台进行测试,需要对memory 进行 retention test。

在进行retention test时,需要降低电压,测试数据保持能力,但是该在何时降低电压,又该在何时将电压升至正常呢?

《Tessent MemoryBIST User's Manual》中提到了一个参数:“parallel_retention_time : 10ms ”,是与这个值有关吗?
如果有关的话,又是怎么影响的呢?

网友A(2025-08-04):
找DFT工程师告诉你或者在pattern中找关键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DFT工程师告诉你或者在pattern中找关键字

就我一个DFT工程师

在pattern中找到了关键词,大概给出一个cycle位置后,机台会有一个cycle的tdo出现01 fail,该怎么debug?

网友A:
具体哪里fail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哪里failed?

机台会给到,在某一个cycle处,tdo的比对结果。期待是低电平,但结果是高电平,具体是哪里failed看不到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台会给到,在某一个cycle处,tdo的比对结果。期待是低电平,但结果是高电平,具体是哪里failed看不到啊 ...

跟正常的波形对比呢,然后做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