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报错求助

楼主(2024-07-25):
各位  这种错一般从哪些方面考虑啊

网友:
器件不对

网友A:
前两个错事是器件类型的问题,首先对比所报错的版图与电路的器件是否一致,如果一致,检查是否因为误操作而在版图该器件上添加了一些层;第三个错可能是版图器件未识别,看一下器件类型是否正确,第四个错是管子的尺寸不对,检查一下管子尺寸是否正确。

网友:
可能是错误的识别层覆盖到了目标器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两个错事是器件类型的问题,首先对比所报错的版图与电路的器件是否一致,如果一致,检查是否因为误操作而 ...

谢谢谢谢,问题已经解决了。我弄错了调用的器件,把高压弄错成了低压

网友(2024-12-05):
版图和电路管子类型不匹配